楼主(2017-05-28):
最近两年用了近200个,维修的估计有不下10%,各种毛病,甚至新的PLC一上电就两个相邻的输出点短路,直接把现场的几个人惊得嘴巴合不拢,继电器扩展模块动作几万次铁定损坏,难道是代理商给的山寨货?

网友A:
我3U用的少,我用2N 1N的多一些,还没有见到你说的情况呀,只见到一次,电源坏了,
和继电器型,输出坏掉点的,情况,没有你说的有这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3U用的少,我用2N 1N的多一些,还没有见到你说的情况呀,只见到一次,电源坏了,
和继电器型,输出坏掉点的,情况,没有你说的有这么严重

代理商让我们用隔离变压器给PLC供电,又信号要啥双绞线,脉冲信号限流电阻不能太大....简直就是要当个宝贝给供起来,同样的机器,单片机控制用过上千台十年也没见到有损坏的,结果这PLC一上去就各种水土不服,我快怀疑是山寨货了

网友B:
找站长给你供点正宗的!

网友C:
1,FX3U正品的故障率没有这样高,应该低于3%。但以前FX2N的耐用性的确更强一些,低于1%。
2,具体的故障率看使用环境和使用情况。 比如输出点爱坏的这种,看是带什么类型负载,可以考虑使用MT + 中间继电器的情况。
3,关于真假可以上传图片免费帮鉴别。

楼主:
假如有3%我觉得也是有些厉害的,关键是设备有时要卖到墨西哥美国之类的遥远的地方去。拍了两张照片,站长帮我看看是否有啥猫腻

楼主:
控制3个伺服,5个继电器(有3个是控制变频器运行停止),然后就是每一路10来毫安去控制电磁阀放大板,PLC的DC24V电源是外接开关电源供电,220V给PLC自己运行用

网友D:
FX3U的故障率真的比较高,FX3U-80MR,一共80多台机,我接手半年之内好像已经坏了两台,这些机器也就用了不到两年。而AD,DA模块坏的更多。

网友E:
看来商业竞争已经让许多厂商供应的主流PLC在最关键的可靠性上对成本做出了妥协。

网友F:
说来说去还是竞争激烈,有些妥协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假如有3%我觉得也是有些厉害的,关键是设备有时要卖到墨西哥美国之类的遥远的地方去。拍了两张照片,站长帮我看看是否有啥猫腻
[attachment=184108]
[attachment=184109]

图上这台应该真。

楼主可以换成FX3U-32MT/DS

DS直流供电,电源比较稳定。

并且DS元件质量要高一个档次。

网友G:
1:220V本身供電不穩~~一般PLC只能承受260左右
2原因太多~~環境造成的原因
3輸出端若高於0.15A以上建議改RELAY做中繼端
4地線未接確實~~公司的地線打不夠深及地線不夠粗
etc.......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H:
    有,我用了几十个都坏了两三个了,以前的2N到没发现坏的。看来小日本良心大大的坏了。

网友I:
你用的是高仿的吧!FX3u我们用很多,如果不是客户要求,我们都用高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代理商让我们用隔离变压器给PLC供电,又信号要啥双绞线,脉冲信号限流电阻不能太大....简直就是要当个宝贝给供起来,同样的机器,单片机控制用过上千台十年也没见到有损坏的,结果这PLC一上去就各种水土不服,我快怀疑是山寨货了

据我朋友介绍,现在3U的确实故障率比较高,没有以前2N的稳定,你最好还是改成MT输出,在加继电器。MR输出继电器是很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上这台应该真。

楼主可以换成FX3U-32MT/DS

嗯,我也觉得220V的会稍微有一丝丝隐患,用24V的毕竟还外部有开关电源抵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朋友介绍,现在3U的确实故障率比较高,没有以前2N的稳定,你最好还是改成MT输出,在加继电器。MR输出继电器是很易损坏。

主体都是MT输出,我们一直就知道不能让PLC干“重活”,那MR扩展模块是一同事联系的,我没去关注过,代理商给我们配了继电器输出,但至少一直也没让它带大电流,结果寿命也是太奇葩了,最近换MT扩展模块了,效果还有待检验

楼主(2018-01-12):
这帖子也过去有半年多了,我们后来在PLC电源前面加了隔离变压器,最近半年出去100来台再没有损坏的情况,也不知道是否是代理商的问题还是三菱提高了质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帖子也过去有半年多了,我们后来在PLC电源前面加了隔离变压器,最近半年出去100来台再没有损坏的情况,也不知道是否是代理商的问题还是三菱提高了质量

感谢楼主的后续报道。赞一个。

难道是隔离变压器起的作用?

还有FX3U马上要转到常熟生产了,请到时候再继续关注一下常熟产FX3U的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后续报道。赞一个。

难道是隔离变压器起的作用?

应该是隔离变压器起了很大的作用,还有以前出去的部分机器用了继电器扩展模块,陆续都给换成了晶体管输出,也是半年没有维修电话来了

网友A:
好像我最近用的也没有出现问题呀

网友J:
两个 FX3U -16MR的一个不能与电脑通讯,加422BD也不行,一个不能加扩展模块。

网友K:
我会三菱PLC维修,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微信13533759820,谢谢。

网友L:
看你说的故障率这么高,我都不敢要了

网友M:
手里有一套。输出指示灯全灭。FX3U-48M 其他功能正常。呵呵!!!!

网友N:
我见过2台电源板FU烧了,坏了FU正常工作。个人建议PLC前端加滤波器。

网友O:
日本钢材造假——你懂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C:
1,FX3U正品的故障率没有这样高,应该低于3%。但以前FX2N的耐用性的确更强一些,低于1%。
2,具体的故障率看使用环境和使用情况。 比如输出点爱坏的这种,看是带什么类型负载,可以考虑使用MT + 中间继电器的情况。
3,关于真假可以上传图片免费帮鉴别。

站长牛牛牛
工控人加油

网友Q:
引用 网友G:
1:220V本身供電不穩~~一般PLC只能承受260左右
2原因太多~~環境造成的原因
3輸出端若高於0.15A以上建議改RELAY做中繼端
4地線未接確實~~公司的地線打不夠深及地線不夠粗
etc.......

网友R:
本来电气设计,PLC电源就是要隔离加滤波。找正规代理商拿的货,还没遇到坏过。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