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8):
三菱Fb块怎么确定定时器用的是10ms级的,有百毫秒的,有十毫秒的  ,好像自动分配的都是百毫秒的

楼主:
这么冷清...

网友A:
引用楼主yhtxiao于2017-05-28 10:45发表的 三菱Fb块怎么确定定时器用的是10ms级的 :
三菱Fb块怎么确定定时器用的是10ms级的,有百毫秒的,有十毫秒的  ,好像自动分配的都是百毫秒的

Good Luck~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冷清...

之所以会让你产生这种感觉是基于以下2种原因:
1、论坛不是厂家的技术支持电话,可以得到立即的回应,毕竟这个论坛并不是盈利性论坛,因此无法有专人24小时值守为你提供即时的答复。
2、热心会员也有,但是数量不足,因此也无法做到立即答复,如果你能延长你的在线时间并对其他希望回答的问题予以及时回答的话,相信坛主和其他会员会很感谢你了。

虽然我在线时长达到7000小时以上,还是让你产生了这种感觉………………我衷心的希望你能够使用更多的时间来帮助别人。

Good Luck ~
感谢大神   以后努力

网友B:
说明书可以找到的答案.
梯形图FB 10MS用outh指令.
结构化梯形图用楼上的方式就可以

网友B:
结构化梯形图FB用楼上的方式
普通梯形图FB用outh指令
感谢

网友C:
学习了,C大高手,大内高手

网友D:
在线时间7000啊,太牛了。

网友E:
我有多少在线时间呢

网友F:
结构化编程,现在用的越来越多

网友G(2017-12-20):
FB调用很方便的

网友H(2022-07-06):
引用 网友B:
结构化梯形图FB用楼上的方式
普通梯形图FB用outh指令

三菱FX 3U是不支持 outh指令的,如果我没有用结构化编程,要想用10MS定时就不能用标签编程了,就只能直接用内部定时器T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