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对于三菱fx MT晶体管 输出类的plc ,应该选择那些原件验证输出?

楼主(2017-05-28):
因为需要验证程序的正确性,准备使用fx1s 20mt-d 的三菱plc,之前也大致阅读了相关的说明,如果只是验证一下基本的逻辑指令,比如只是想做交通灯,传感计数,等最基本的实验。
本着节省的想法那么应该买一些什么输出验证的电子材料验证输出呢?比如是不是就买一些二极管和适配电阻之类的就可以了呢?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建议?

网友A:
淘宝上面有学习模块,也有学习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面有学习模块,也有学习机.
学习机的话也不说没考虑。不过感觉还不如直接弄个正式版的省的以后还要琢磨,怕麻烦呗。

网友B:
买一个步进电机,四百左右
买几个灯,220伏的
QQ:611369538

网友C:
不做运动试验,不用买什么。
只要有输出和输入,PLC上面的指示都会亮。
或者在电脑做在线监控也可以看到。
下载积分:+1(omokimi)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