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8):
我选择的CPU1214C  共有14个输入信号,10个输出信号

排列是 I0.0~I0.7   I1.1~I1.5  这样排列对不对?

下一个输入模块是从 I2.0开始吗?

望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引用楼主peilei1031于2017-05-28 15:18发表的 西门子S7-1200 I/O信号如何排列 :
我选择的CPU1214C  共有14个输入信号,10个输出信号

排列是 I0.0~I0.7   I1.1~I1.5  这样排列对不对?

下一个输入模块是从 I2.0开始吗?

使用博图软件你无需去考虑这个问题。

当你硬件组态中放入CPU1214C后,你可以在IO变量标签下看到所有的地址,建议你顺便为这些地址赋予标签名。

同样,当你通过扩展模块扩展你的IO点后,点击模块,你也可以在IO变量标签下看到这些地址。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peilei1031) 真诚感谢!

网友B:
    可以设置IO从开始到终止的地址,也就是说从 I2.0开始。

网友C:
    主要看软件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