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 CPU313C-2DP,有输入,程序有输出,硬件无输出

楼主(2017-05-28):
本人刚在学西门子PLC,用的是博途软件,组态都正常,已将313C-2DP默认的输入输出点改成0起,但输入是正常的,在程序中有显示,输出程序中有反应,但硬件没有反应。没有双线圈问题,

网友A:
首先要确定你的输出板是好的 ,然后检查一下输出板的外接电源是否正常,保证输出板上的线没有接错。

网友B:
我遇到过有人把输出硬件位置搞错了,如不是这问题检查组态和接线公共端子电源。

网友C:
输出电源没接好,软件里面的硬件组态与实际硬件的组态不一样注意订货号,再有就是硬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