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30):
STEP 7 MicroWIN SMART V2.2安装不上总是弹出这个,什么原因?
以前安装过2.0版本的,后来看到本家园有2.2版本的就想下载来更新一下版本。
把2.0卸载之后,2.2版本的一直安装不上。
一直弹出这个窗口,也尝试过删除注册表还是没用!

网友A:
你已经安装了老版本的,安装新版本的时候需要卸载掉才可以安装

楼主:
老版本的已经卸载了,可能是没卸载干净!

网友B:
楼主,!!!!可以把2。2版的联接发下吗?
谢谢拉

网友C:
可以把2。2版的压缩包发下吗

网友D(2017-08-14):
重新安装系统后再安装试一下  西门子的软件安装就是费劲

网友E:
西门子的软件太难安装了,安装了又卸载不了,施耐德也一样,都是悲催的工控,还是小日本的好用,尽管不喜欢日本人!但人家的工控就是好用。

网友B:
楼主,重启后,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然后直接安装。

网友F(2017-12-03):
特别难安装 。

网友G:
卸载,再装1.0再卸载,再装2.2试试

网友H:
直接装2.3版本吧

网友I:
早在V2.2版本都不支持XP系统了,所以说呢,操作最还换成win7 SP1 64位以上的系统来装此软件,如果是博图还有其他wincc相关的软件,则要求CPU都在I5第五代XXX版本,显卡显存512XXX,内存条8G,16GXXX,硬盘SSD500G,1TXXX等等,然后西门子又是一顿选择挑剔,纯净版,旗舰版,MSDN原版,英文德文原版,那个装了不能装这个,有的要先卸载再安装其它的,然后重复安装,删改注册表的,安装灰色按钮精灵的,修改ini初始化安装配置文件的,添加*.bat补丁文件的,反正就是一番折腾,这里只有祝君好运了

网友J: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过,重装系统后解决

网友K(2018-04-18):
楼主,我的是win10 64位,安装的是2.1版本的,现在需要用到2.2版本的软件,我看到你们讨论即使删了注册表也没用(不知道七楼的说的有没有用)。这可让人情何以堪,最后搞得要重装系统,那就被劈死。。。

网友L:
我是换了几次系统才安装好的v2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