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0PLC的MODBUS RTU通讯

楼主(2017-05-30):
现用s7-200PLC(CPU224XP)与一台温湿度传感器通过MODBUS进行通讯,读取温湿度值。传感器说明如下图,按照说明数据寄存器地址为ADD(十进制2781)对应程序中的42782,但一直读不到数据,请大虾指教!用其它仪表试过,程序可以读到,但就是这个温湿度计不行

网友A(2017-07-23):
MBUS-Ctrl调用了吗。读32782试试。4XXXX是保持寄存器。3是输入寄存器。

网友B:
ADD是address的意思,应该有自己的出厂设定地址,并且可以修改,不是你自己认为的42782。
读取的地址是低字节04,那应该是40004的地址来读取,长度是1个字节(这个有点奇怪,一般是俩字节吧)。再试试看

网友C:
等待高手的指点!

网友D(2017-09-07):
读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