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30):
这个模拟量输出手册的b0 b1 b2 b3到b7 b8到b15 怎么理解这个意思呢?或者是能把这条手册看懂的讲给小弟我听听。在此谢谢大家了。

楼主:
做好是结合这条指令说明

网友A:
你那最後少一行
TO K1 K17 H2 K1
TO K1 K17 H0 K1
歸零動作
B1 H2第ㄧ通道
B1 H1第二通道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引用楼主我的夏于2017-05-30 15:46发表的 求助大神们帮我看看这怎么理解 :
这个模拟量输出手册的b0 b1 b2 b3到b7 b8到b15 怎么理解这个意思呢?或者是能把这条手册看懂的讲给小弟我听听。在此谢谢大家了。

B0位,是表示你这个2DA的第二个通道开始工作(当B0=1时),B1位,是表示你这个2DA的第一个通道开始工作(当B0=1时),B2位,是表示你这个2DA的第一.二个通道开始工作时低8位数据保持(当B2=1时)。
不是吧,好像B0由1变为0的时候是通道二开始工作就是(B=0)通道一也是一样

网友C:
要对照数据表格才能确定每个位表达的意思
QQ:611369538

网友D:
多看看资料都在学习中,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