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编程口求助

楼主(2017-05-30):
fx3u编程口是通道1吗
我用编程口和触摸屏可以通讯,但我还要和另一台plc并联通讯,不知道可不可以不买485adp,而用485bd板(485bd板便宜,而且我只用了编程口,还可以用bd板),但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我的编程口是通道1,bd板应该也是通道1吧,而且两个的通信格式字不一样(一个要写一个清0),这样子是不是只能再买一块485adp才能实现呢

网友A:
编程口是通道0 加一块485bd就行了 通道1 如果加485ADP 中间还要加一个 FX3U-485/232/422/USB/CNV BD 中的任何一个 多看看手册吧

网友B:
这里有源代码下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6wj.html

网友C(2017-08-15):
楼上的不稳定,不要拿出来忽悠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