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31):
QD75P4带两个三菱伺服,一个是MR-J3-10A,另外一个是MR-E-10A,程序是家园的案例,见附件,J3的可以多次定位,MR-E的一次定位后,再次定位有信号反馈,但是轴不动作,求大神指点,谢谢!
附件: 新建文件夹.zip (222 K) 下载次数:54

楼主:
定位方式都是02h:INC直线1

楼主:
我把那个MR-E也换成了MR-J3-20A,改成两轴一模一样的接线,还是这样的问题,然后把两个伺服对换位置,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自己判定是参数或者程序的问题,但是我找不出来,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原程序用的硬件,和你用的硬件不一样:
QD75D4N是差分脉冲,QD75P4N用的是集电极脉冲。接线有区别
MR-E  和MR-J4信号接线,参数有区别

学习别人的程序,最关键是要搞懂原理。而不是死抄。
最关键是要搞懂原理。而不是死抄。
最关键是要搞懂原理。而不是死抄。

你这个不同硬件的都还死抄,那更是可怕。

解决问题要有思路,思路,思路,思路。重要的事说三次。

比如有如下思路:
首先监控一下PLC,有一个D是存储当前值的。
以你的程序为例,在自动刷新中,对应D20 D22。
监控它的数值,看它有没变化。

情况一:无变化
可能模块已经报错了,你检查一下。在线诊断看是什么问题,常见的错误是在不能启动的时候启动了。
还有必须得监控一下梯形图,看一下相关的软元件。曾经有个家伙是触摸屏作错了,导致复位一直长期ON。

情况二:有变化,但伺服不走

检查伺服接线,P4N和D4N接线也是有区别的。AB相和脉冲加方向也是有区别的。
伺服有一个参数,是设置脉冲形式的,这里要设置成脉冲加方向。接线也是要脉冲加方向的。
伺服有没有使能,用手拧拧就知道了
伺服上有一个设置,可以按出来收到的脉冲数。看有没收到
有些时候,伺服的脉冲电源是要单独供给的,检查一下。

情况三,全部都OK,还是不走。
QD75P4N输出点烧坏了,真有这种可能。因为好多年前我就教过一新手,他折腾了好久好久才成功。但悲剧的事发生了,他把其中一轴烧坏了。MD最后他们不出钱,还是我出钱给他换的模块。气死人了以后都不敢卖东西给这种2B了。

最后再说一句:做调试的时候,出现问题是很正常的。但要善于发现问题。要挑自己刺,要四处钻,检查过的地方甚至要多次检查。要有一颗对自己苛刻的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程序用的硬件,和你用的硬件不一样:
QD75D4N是差分脉冲,QD75P4N用的是集电极脉冲。接线有区别
MR-E  和MR-J4信号接线,参数有区别

学习别人的程序,最关键是要搞懂原理。而不是死抄。

站长说的很对!顶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站长的指导,我再照着思路想想

楼主:
那两个系列都是我参考手册自己接的,不是直接下载来的,但现在问题还是在程序或者参数上,一开始我用了两个系列的伺服,今天改成都用MR-J3的了,然后马达反复对换轴位,还是轴1控制的伺服有问题,复位CPU之后定位轴只能动作一次,明天再按照站长的思路仔细查找一下差动和集电极脉冲控制的区别

楼主:
站长说的对,最重要的是要有思路,非常感谢站长和那位大神的指点

网友C:
永无止境 !@#$%^&*

楼主:
找到原因了,G807报501速度极限之上,非常感谢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