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D7的值无法通过触摸屏修改

楼主(2017-05-31):
经测试触摸屏没问题,那就是程序的问题,有什么东西控制D7的值

网友A:
DIV D5 K10 D6
这个应该会占用掉D6和D7
解决了 谢谢

网友B:
作除法运算时,放置商数和余数要占用连续的两个寄存器。
QQ:611369538

网友C:
做工程时 如果 寄存器个数够用 我只选用偶数寄存器

网友D:
一般乘除都会多占用一个寄存器 32位的占用的也翻倍 楼上的方法不错的 就是要注意一下32位的指令

网友E:
额,楼上的倒是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