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31):
各位师傅,你们好一个机器有30个轴,400个输入输出点,应该如何选PLC,都要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A:
我有台设备也是30多轴,Q10UDEH够用了
  • 下载积分:+1(dagong) 真诚感谢!

网友B:
    输入输出点不是问题,QX42 ,QY42 + A6TBXY36搞定。

    30轴伺服是个问题。 关键看伺服是什么类型的。

    假如是三菱MR-J4-B MR-JE-B 用2个QD77MS16就行了

    假如是其他厂家伺服,脉冲控制的。用QD70P8,QD75P4,或差分脉冲的QD75D4N。  差分的这种抗干扰性好一些。

    同时还要考虑有没要求手脉输入的。
  • 下载积分:+1(dagong) 热心助人!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C:
    强烈建议用三菱新款Q系类PLC   支持anywire接线, 400个传感器只要2跟线接入模块,搞定
  • 下载积分:+1(dagong) 真诚感谢!

网友D:
    有没有考虑加个Q173DS运动CPU,最多支持32轴,不过是不是支持所有的三菱型号的伺服放大器就不知道了,我看到的资料都是用MR-J4系列的.不过这玩意唯一的不好就是价格死贵死贵的!
  • 下载积分:+1(dagong) 真诚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输入输出点不是问题,QX42 ,QY42 + A6TBXY36搞定。

    30轴伺服是个问题。 关键看伺服是什么类型的。

    假如是三菱MR-J4-B MR-JE-B 用2个QD77MS16就行了

网友F:
    随着  MR-J2S  MR-J3的停产   QD75M    QD75MH应该也停产了吧

网友G:
    Q173DS+J4-B
  • 下载积分:+1(dagong)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