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31):
       手里一台联想已经服役近九年了,最近老是关键时刻掉链子,想换一台新的,但是看新机都是预装的win10系统,没有用过win10,不晓得好用不好用,尤其是装各种软件是否能兼容。

       常用软件有CAD,Protel,欧姆龙三菱台达编程软件。

        担心软件不兼容,是加个硬盘做双系统还是怎么的,希望老铁们给点建议。

网友A:
预装win10 自己换成win7
咨询下笔记本供应商,购买前硬件是否兼容。

网友B:
系统这个都好说的
我最近刚淘了一个THINKPAD T440.,有点过时,
配置I7-4600U,8G内存,128G固态硬盘+500G机械硬盘,2600元
系统都好说什么意思?win10可以用???

网友C:
WIN7的兼容性还凑合。比WIN8好。但要适用一段时间。

USB口一定要多。
现在新机预装的不是win10吗?

网友D:
我这破本子也是用了8年了,电池只能坚持10分钟,灌一个触摸屏和PLC差不多就要赶快插电源了,柜子里有个新的华硕,触摸板到了现场完全就不听使唤,抗干扰太差
你的意思是触摸板受干扰?太先进了也不行啊

网友E:
谁有,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我也想要啊啊啊啊
工控人加油

网友F:
THINKPAD T系还是好。

网友G:
建议买Tinkpad T系列本,
配置高点的。装虚拟机运行。系统也方便
主win10系统,只装office   cad   pdf  啥的,工控的软件用虚拟机运行
这样方便,
偶都是这么干滴

另外,现在7代的u硬件驱动。好多都只支持win10系统
今年刚刚入了个E570   都不支持win7系统,官网上无win7驱动。只有win10驱动
楼主一定要装win7系统的话,购机前,建议先官网找下,有无驱动。
装什么系统还不知道呢  看兼容性  按你的意思是新机装XP已经无望了  看了下T系列  太贵了

网友H:
现在好多笔记本只能装win10了,你加硬盘也没用,做不了双系统,如果确认不兼容只能装虚拟机,建议128g固态+机械硬盘  8G以上内存,虚拟机放在固态里
真诚感谢!
也就是说在WIN10里装虚拟机,假如换成win7可以不?另外8G以上内存是不是冗余太多了
你可能在一个人面前一文不值,却在另一个人面前是无价之宝。谨记自己的价值所在,这就是人挪活的道理所在。

网友I:
只要不装西门子,我觉得随便一台笔记本都能胜任。我还是推荐联想昭阳,虽然他们的售后就跟温州低压电气一般垃圾。

网友J:
个人推荐联想的T410,不错呢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