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DDRVI指令给了方向,但为什么都是一个方向转?

楼主(2017-05-31):
指定脉冲数给负数,但方向与正数一致

网友A:
是不是应该设置伺服参数的脉冲方式,如CW,CCW或者PLS+SIGN

网友B:
有时接线错误,有时是伺服参数错误。
解决方案是检查接线,然后伺服参数恢复出厂值重新设置。

楼主:
线没问题,驱动器参数恢复过出厂设置,依旧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应该设置伺服参数的脉冲方式,如CW,CCW或者PLS+SIGN
也设置过,并无改变

网友C:
不用给负数的吧,应该是让它跑1000,再让它跑个500,它不就反着跑了吗,再不行就是方向的线没接上也会这样

网友D:
驱动器拨码开关选择正负控制~~~看看是不是这个没选对,有时你选的是比如Y1控制方向这种

网友E:
M8342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