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31):
求大神告知一下 不甚感激

网友A:
要,看智能仪表是什麼通讯而定。

楼主:
如果是仪表带RS485 通讯的  PLC com2 口也带RS485通讯的  这样的情况下需要加485通讯模块吗?

网友B:
如果是232就加232模块,如果是485就加485模块,而且要用相应的命令
QQ:611369538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仪表带RS485 通讯的  PLC com2 口也带RS485通讯的  这样的情况下需要加485通讯模块吗?

不用另外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另外加。

和加通讯模块一样用吗?

网友C:
三菱换成485通讯板可以RS通讯三菱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