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frd700变频器rs422通讯问题

楼主(2017-05-31):
以前没做过通讯这一块,现有fx3ga plc一台加fx 3g 485bd通讯模块一个,要与六台fr d740变频器通讯,另外还和三菱gs2107-wtbd触摸屏通讯,plc与变频器是rs422通讯,gs线没接,没接终端电阻,用三菱专用通讯指令ivrd.现在问题是通讯经常失败,只有第一台变频器和最后一台变频器能控制,其他四台变频器都没反应。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求各位指教,小弟感激不尽!
学海无涯苦做舟

网友A:
用的什么线,通讯线总长多少

网友A:
总长不能超过50m,终端电阻要加,另外要用双绞接法(手册上有)

网友B:
485通讯读写要不能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