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UC ERR燈長亮

楼主(2017-05-31):
請問論壇大神5UC ERR燈長亮怎麼檢查異常或是由WORK3如何異常監視

网友A:
清除PLC内存,异常灯应该灭,用备份程式

网友B:
在運轉中傳輸程式會這樣正常
把run關掉電源重開就好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新PLC 本来就是这样的 如果是下过程序的 那就要看报警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