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解密plc程序密码的方法

楼主(2017-05-31):
我有4.65版本的永宏PLC程序,但需要密码才能够进去,如果用编程的话怎么去查找解密他啊,求大神们指教下

网友A:
永宏的不要密码可以写进去。但是你要看就需要解密。只要是通信上了,监控下就行了。

网友B(2017-10-06):
不是问题 QQ364143717

网友C:
这么久的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