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FX2N-4AD读取的初始值不是零求解

楼主(2017-06-01):
用的FX2N-4AD读取4通道的电压,开始时用万用表测4个通道的V+和V-之 间的电压都为零,但每个通道读取都有个不为零的数值,而且还都不一样,求解大神!!!!

网友A:
正常的,总是有些漂移的
但是用FX2N-AD和FX3G-2AD没这大的偏值啊,能消除吗?

网友B:
你的万用表不够准确啊。
永无止境 !@#$%^&*

楼主:
但是用FX2N-AD和FX3G-2AD没这大的偏值啊,能消除吗?

网友C:
用的FX2N-4AD读取4通道的电压
會這樣正常~~有些來自干擾~~其餘本身問題
若要值不準大概可以用~~要準只有2AD能用
連Q的也依樣飄移~~Q要準時間要加很長呢
好的,知道了,谢谢 啊。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你把+-端子短接然后再看看数值,
短接有什么作用?如果短接后数值还不为零呢?

网友E:
短接后还不为零说明模块的增益和偏置要重新调整,但不要忘了模拟量转换有千分之三的误差

网友F:
有飘移很正常啊,不可以做到0的
QQ:611369538

楼主:
好的。已知道怎样处理
谢谢大神们!!

网友G:
模拟量的本身就是有误差,干扰和漂移是必然存在的。
FX2N-4AD读取的初始值不是零求解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