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1):
现在有一个老设备,需要根据环境温度对一些参数进行补偿,硬件:FX1nPLC(之前设备上的) 、FX1N-cnv-BD/FX2N-485ADP./和FX1N-485BD(现购买)RS485测温仪。现在就是想做测温仪与三菱PL的C通讯来获取温度数据,但是之前没有做过通讯类程序,现请各位大神能够不吝赐教,或者能否给个样例参考一下。下面附上测温仪说明书。
描述:测温仪说明书
附件: KM73B.pdf (203 K) 下载次数:133

网友A:
PLC做一个FB,就可以实现了
  • 下载积分:+1(284188657) 真诚感谢!

网友B:
    这种网上有类似例子的,我上次做的时候也是从网上找资料,自己仔细研究下不难的!
  • 下载积分:+1(284188657) 真诚感谢!
  • 承接电气自动化设计、调试
    QQ:34699448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网上有类似例子的,我上次做的时候也是从网上找资料,自己仔细研究下不难的!

    现在就是找不到样例程序,目前在看手册很多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做一个FB,就可以实现了

    可以详细一点吗?或者给个样例参考一下

楼主:
    FX1N走modbus-rtu 协议需要在程序上设置很多参数..........现在真是云里雾里,(为什么不换3U的PLC用MB模块因为老设备有一定的数量要还的话不太实际)现在正是头大.............

楼主:
    没有大神指点指点我么???????????????

网友C:
    三菱FX1N没有CRC校验功能,你的仪表是MODBUS RTU 通讯要CRC校验。你的三菱plc支持ASCIA码通讯,LRC校验的仪表。

网友D:
    之前看见过一个FX1N,编写的子程序进行CRC计算的例子,你可以在论坛上找找。难点应该就是这个CRC校验程序!

网友E:
    8120格式和仪表一样,功能码和校检码看仪表说明书,用RS发送和接受,

网友F:
    RS485的测温仪与三菱PLC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