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300求一套Q系列与FX3U MODBUS通信或485通信实例程序

楼主(2017-06-01):
悬赏300求一套Q系列与FX3U MODBUS通信或485通信实例程序

网友A:
Q系列LED屏的modbus通信实例也可以吧?Q为主站
肯定不行,概念都不一样

QQ:346994482

网友B:
这个没做过,提供你思路。
1,双方程序设定一样的通信格式
2,设定缓冲区或对应读写地址。

网友C:
兄弟,这个案例好像网上可以找到,我看看我这里是不是有,有就发一个给你

网友D:
如果三菱自家的设备还要用无协议串口指令自己做那就太浪费了,既然要加串口通信模块为什么不直接上CCLINK模块呢?
我做无线传送!因为无线传送模块是RS485的所以没得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