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铆压设备的动力解决方案

楼主(2017-06-01):
最近碰到几个关于铆压的设计方案,请教下大家一般在铆压的时候选择的是气压还是电缸作为动力;如果采用电缸是哪种特殊的专用直流电感么,有没有注意点控制的地方,比方冲撞铆压过程产生振动对电缸有没有影响

网友A:
我以前做过铆压铆钉的,是用气缸的,看你铆压什么啦。

网友B:
气动液体 增压缸

楼主:
有么有用电缸的,现场好像要求用到IA的电缸。之前没接触过这种电缸,有么有熟悉的朋友介绍下

网友C:
我用过电缸做的,但是我们的电缸与电机分开的

楼主:
这位大哥,用的什么电机?怎么处理电机过载!我用过三菱伺服电机拖动电缸做一个塑料件加热的工位时,偶尔有那么一次过载报警,我用的位置控制模式,因为电缸的运动有位移精度要求。谢谢分享

楼主:
现场情况是这样,气缸预压后,电机直接下来压大概3秒实现铆压,然后返回;有个疑问就是伺服电机在下压铆接的时候会不会有力矩过载产生报警的情况,如果伺服电机设置成力矩模式的话,伺服电机在是不是就要牺牲控制行程的精度。希望大虾指点

楼主:
铆接设备是把一个圆柱形产品放在圆环中间,然后铆压圆环实现把产品抱死,问题是保压过程中有产品不居中的现象,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