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1):
Qplc通过GX works2 设置了 数据存储器D  锁存2  范围0~10000,每次plc写入,D500内部的初始值不能保持,不清楚什么原因

求帮助

网友A:
软件上说,锁存2可通过远程操作,或程序来清除。
检查是否有相关程序和操作。

并且再检查参数是否已经正确写入。
查看程序发现 D500数据应该是预置进去的,丢失后我在GXWORK2 调试—》当前值更改,之后设备正常
怎么能保存预置进去的数据信息,每次写入程序保证不丢失

网友B:
引用楼主xprince0于2017-06-01 20:33发表的 Qplc设置了锁存数据存储器D,每次plc写入,D内部的初始值不能保持 :

Qplc通过GX works2 设置了 数据存储器D  锁存2  范围0~10000,每次plc写入,D500内部的初始值不能保持,不清楚什么原因

會不會重複使用被覆蓋?

換個位置,D500  ---> D600
调试---》当前值更改  写入数据后,可以断电保持,只是写入程序会再次存在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