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
求变频器帮助

楼主(2017-06-01):
电动机200W带变速箱80比1 变频器0.75KW 为什么25频率都带不动电机,变频器载波频率改动的话,电机力气是不是会变大?变频器誉强S7国产机

网友A:
可以问问厂家。或者把 变频器改为恒转矩

网友B:
调载波频率没用的,调一下力矩可能奏效,这个还要检查机械部分,看看机械部分设计是否合理!

网友C:
换台达变频器试试,把加速时间延长。

网友D:
首先你那是什么结构的变速箱?输入才200W的电机你确定输出扭矩能驱动变速器吗?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E:
估计是否是LG的注塑机上用的

网友F:
观察电机运行电流,是否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