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源接错还能修吗

楼主(2017-06-02):
松下PLC直流输入接了AC220,CPU和扩展都挂了,还有救吗???急啊!!!

网友A:
你牛
,不一定全完蛋,也有可能只是电源部分烧坏

楼主:
最好只是电源部分干掉了啊~~哎,太粗心了,图纸有处地方漏改过来了,电工24V的买看到,220V的看到了。。。
引用 网友A:
你牛
,不一定全完蛋,也有可能只是电源部分烧坏

网友B:
这个 接线的时候 也要核对接线处的标识的。一般PLC上都有交流直流标识

网友C:
给电工发个金马奖。看它还天天叫加工资没。按图接是份内的事,图里有地雷,自己踩那就怪不得了。

网友D:
应该只是PLC里面的电源板上的保险丝烧了,换一个就可以了,大约需要RMB 5元
QQ:611369538

网友E:
烧了,发出修,或买新的,老板出钱。

网友F:
应该能修复的,
探索追求

网友G:
这个你能搞错只能说你太大意了。还有的修把电源部份换了。
一直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