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2):
谢谢大师的帮助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网友A:
未定义标识符号
是的我文字都定义过,符号也是用英文方式输入的,不知道是不是表达式哪里没到位!刚接触也不知道哪里出错!

网友B:
键入符号请用“英文半角”
我用的是是英文半角全部符号都用英文方式输入的,是不是我的表达式写的有问题!我刚接触不知道哪里没做到位!

网友C:
变量名字改成英文/拼音试试
变量改成英文,没有显示错误了,不能用中文方式吗?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B:
编译错误,很明显你的“ * ”没当乘号编译
不是*没用英文,名称定义有错误,我去了两个中文可以了!嘻嘻,谢谢你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