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编程问题

楼主(2017-06-02):
各位大虾:
在SFC编程中,如何实现手动和自动操作,我想了好多办法都没有实现。
LD X5 SET S1
LD X4 SET S2
LD X3 ZRST Y0 Y7
ZRST S0 S30
还有一些其它的程序,在仿真运行的过程中,S2手动,闪烁不定。

网友A:
把程序发上来,这样没法分析
QQ:611369538

网友B:
还是需要程序参考的!你那个应该是初始化过程中,其实SFC有一条指令是专给切换使用的,PLC编程方法有很多种,只不过走个人的思路而已。

网友C:
编程的方法很多啊,

网友D:
手动可以写在S0里面,也可以写在梯形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