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如何实现通讯的?

楼主(2017-06-02):
三菱PLC通过编程线载入代码写入PLC,这算是一种PLC与电脑的一种通讯方式吗?如果想要电脑中的软件VC处理的数据结果去命令PLC进行相关动作?应该如何做?

网友A:
可以通过写协议啊
我想知道具体的操作流程,一个整个通讯流程可以具体介绍下不?谢啦
QQ:611369538

网友B:
提供一个ActiveX 的COM组件,VC,VB,C#,DELPHI都可以调用,
ComFxPlc V16.rar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6wj.html
这个组件具体如何使用?可以教教具体操作办法吗?那个微博上没太看懂

楼主:
这个组件具体如何使用?可以教教具体操作办法吗?那个微博上没太看懂

网友C:
写通讯协议,或者买通讯模块啊
买了一个FX3U-485BD模块,这个是怎么实现通讯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