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求助

楼主(2017-06-02):
用一个输出脉冲点Y,可不可以带两个电机同时转???

网友A:
好像你没有说明白啊?是带(控制)什么样的电机?

网友B:
可以的
玩转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你没有说明白啊?是带(控制)什么样的电机?
三菱FX 1N,我想用一个点Y0输出脉冲控制两台,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可行不??

网友C:
可以,伺服信号输入电流只需要10毫安

网友D:
可以带啊,
QQ:611369538

网友E:
可以的,但不能超过电流值.
探索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