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2):
初次使用欧姆龙系类的PLC,CP1H的 见图片 为啥 数据转换的那步指令FIX不执行,实在是找不出毛病,求救对欧姆龙熟悉的老司机!

网友A:
FIX已经执行了。

看到E后面的那个负号么,代表你的浮点数已经是只剩下小数部分了,小于0的浮点数的转换结果就是0了。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grrrmeng) 怎么会出现负值了 我这都 ..

网友A:
引用 网友A:
    FIX已经执行了。

    看到E后面的那个负号么,代表你的浮点数已经是只剩下小数部分了,小于0的浮点数的转换结果就是0了。

    Good Luck~

    您需要去看一下浮点数的科学表示法章节!

    1.0E+001,代表10.0
    1.0E-001,代表0.1

    以上只是浮点数中很肤浅的例子,你仍然需要去看浮点数的相关知识!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penn_yuan)

楼主:
    OK 问题已经找到了 原来是浮点乘法的时候 使用常数 他本身不能够变为浮点。增加了一部赋值就好了 谢谢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 问题已经找到了 原来是浮点乘法的时候 使用常数 他本身不能够变为浮点。增加了一部赋值就好了 谢谢 谢谢

    原因并不是本身不能够变成浮点,而是浮点数在内存中排列与有符号数不同。

    你可以对一个32位数进行随意赋值一个不为0的常数,最终都能出现浮点数。

    出现你目前的原因是:
    因为你将一个常数赋予浮点数,也可以认为你将一个常数给了一个32位存储空间,而这个常数在32位存储空间中排列所得到的浮点数是一个很小的值。

    由于这个值非常小,导致乘法结果是一个小数,最终导致一个小数被转化指令转化为0了。

    这才是导致你认为FIX没有执行的真正原因,因此,如果你希望在这个领域水平有所提高的话,你还是需要去看IEEE754浮点数的相关内容,特别是浮点数在内存中的排列格式。

    Good Luck~
  • 下载积分:+5(hlq_0815) 耐心教人

楼主:
    OK 感谢感谢 这个数据方面的是要恶补 我本身不是计算机编程出身  对格式方面不太了解。以后一定加强!

网友B:
    常数你直接用+1.0,就表示为浮点(#1770=+6000.0)

网友C(2017-07-12):
    好主意,谢谢指点

网友D:
    应该用FIXL  双倍乘法     应为小数的话保存在高位     FIX只是对单个地址的乘法    用FIXL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