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14ss2如何和电脑通讯

楼主(2017-06-02):
端口啥的都对,就是和电脑通讯不上了怎么办?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A:
用什么软件?

网友B:
网上搜索个解密软件,要是不用里边程序直接清除就可以了。

网友C:
首先检查下线,我第一次用的就是SS2,什么都是新的,就是连不上,最后发现线有问题!如果线没问题,你就检查下232的驱动,如果都好的,那就坏了!

网友D:
最底下是个源程序,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PLC无线通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