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OT2000求解!!

楼主(2017-06-02):
现有三菱GOT2310触摸屏,使用USB数据线与电脑连接时显示未知设备,并且无法安装驱动,求解决方法!!可以读写GOT1000触屏资料。
使用WIN8.1 64位系统;GTD3 V1.109P软件;GOT2310-VTBA触屏。

网友A:
楼主你的GOT软件里面是否能找到你用的人机界面型号,如果找不到,那就是你的GOT软件需要更新,能找到型号,就应该连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