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2):
手里一个富士的触摸屏,型号是UG221H-SR4。通讯线制作完毕,连接触摸屏的MJ1接口,软件下载时总是提示超时,电脑和软件通讯参数设置一致,就是不能下载,拿下SYS+F1触摸屏没有反应,但是按下SYS+F5会跳出上面的系统画面。系统菜单有SYS和F的功能键测试,我按下了右侧的功能键都好用。。。

这个触摸屏是怎么下次程序的呢,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没办法, 昨天搞了一天没有传程序进去,网上资料太少,只能求助大家了。。

网友A(2017-11-16):
因為你的螢幕上Editor 鎖定了,長按住解除鎖定後就可以傳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