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新人初学,求大虾掌眼,看看哪里不对,奢求指正

楼主(2017-06-02):
新人初学,求大虾掌眼,看看哪里不对,奢求指正
下载积分:+1(474180325) 没有安装过这些软件.怎么 ..

网友A:
基本OK啊,上机通电测试吧

网友B:
gx works3画面不错

网友C:
看见这画面就觉得新奇,非常像基恩士,不过三菱和松下的软件比较,感觉松下的高级指令输入人性化一些

网友D:
新学的就不要用这种编程方式了~~

楼主:
可否详细讲讲呢

网友E:
输出的Y不是同一个Y,方向信号在脉冲发送前先置ON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输出的Y不是同一个Y,方向信号在脉冲发送前先置ON
我也是这样认为,最后的输出最好都是Y1,不要Y2了,而且M2触发时输出Y3要放在Y1前面就更好了。
QQ:611369538

网友G:
Y2与Y1都接入控制方向的驱动器上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