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2):
CPU226如何控制步进电机朝一个方向运行一段距离后再会回到原点,后如此循环的程序该如何编写,朝一个方向运动我会做,但如何返回我就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计算到一个方向需要多少个脉冲,发这个固定的脉冲。比较到这个脉冲后,改变方向,再发脉冲。回到原点后清除数据,再循环。这个程序适合用顺序控制的方法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