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威纶触摸屏写入到三菱PLC中数值变了

楼主(2017-06-02):
刚接触触摸屏,用威纶MT8071iE数值输入写到三菱FX3U的D100中,如在屏上斩400,在D100中读到的数是2048,将屏的数据格式16位32位全试了一遍还是不行!如何做才能使D100中的数就是屏上输入的数?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估计你在PLC中对D100附近的寄存器进行了运算或其他操作。你在这里都注册4年整了,你才第一次接触触摸屏,奇怪

网友B:
不一定是屏的问题,看看程序里面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以前下本变频器手册注册的。
确是用D100做了模拟量输出!
谢谢二位指点!

网友C:
嗯,应该是程序里对此寄存器作了操作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