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 FX3U 编程问题,求助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2017-06-03):
X13-X17 5个输入点 对应数字1-5,当x13-x17生效时会将对应的数字传送至D45 D46两个寄存器(即5个输入点抢位并把对应的数字存在D45 D46),D45 D46有数值就传送到D47 D48由小到大排位,排位完成传送到D52 D53并将D47 D48清零(X13-X17会不定时有输入)
求助各位大神有没有简单的方法编写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仿真,程序里Z都用一个。Z1全改为Z0

楼主:
谢谢,我仿真试试!!!

网友A:
最后加上
LD> D52 D53
XCH D52 D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