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3):
先描述一下现场情况:首先现场有一台成型机,用的时Q12H的CPU,设备厂家在主机和辅机都是用的工控机,在工控机上都装了kepserver4.0,通过OPC来获取设备中的数据,但是现在我需要在外部再增加一台电脑,也使用kepserver软件来获取PLC中的数据,但是无论我是新加一个以太网模块还是直接连接设备中的交换机,都会出现,设备自己的主机和辅机的工控机与PLC的数据连接特别慢(就是在屏上的按钮,点了一下,过了一分钟之后设备才会做相应的动作),希望那个大神能给出一个问题的可能方向,现在有点摸不着头脑!

网友A:
1) 传输延迟问题
当一个帧从一个远程站发送但因为网段长度过长, 接收站认为网络是空闲的,并开始发送其自
身帧的过程中传播延迟造成的损坏
你好,这个问题有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B:
IP 是否重覆?
IP不会重复的,就两个工控机,两个IP

网友A:
多主机的情况只能新建一条线路,单独的路由,新加的网络模块。专用的网线,不能有太大的弯曲半径等。

网友C:
看看网卡的通迅速率是不是1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