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3):
下面的图,我加了一根线, 编号是多少

请问哪一张错误。

网友A:
导线直连的用同一个线号吧
  • 下载积分:+5(flyfeky) 真诚感谢!
  • ヅ微笑面对每一天,即使生活并不美好ヅ

网友B:
    导线直连的用同一个线号,42.44你任意选一个就行。
  • 下载积分:+5(flyfeky) 真诚感谢!

网友C:
    2楼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线直连的用同一个线号,42.44你任意选一个就行。

    把42  44 去掉一个吗。

网友D:
    正常不會有人這樣設計

网友E:
    估计原来不连的,后来改成连的了,是修改图,做过的设备修改后原来的线号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原来不连的,后来改成连的了,是修改图,做过的设备修改后原来的线号是通的。

    是有问题把那个线又连上了, 可线号已经有了, 又不想改。
    所以加上的这根,线号就是问题,怎么弄好。

网友F:
    实际设备中成型后修改,这样改的弊端是,你自己了解。其他维修人员翻船。

网友G:
    按照从小到大的原则,应该是设为42
    QQ:611369538

网友H:
    这样会不会短路

网友I:
    只要原理正确,将所有44线号改成42线号即可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正常不會有人這樣設計
巫山石军

网友K:
中间的图两个号任意选择一个

网友L:
这种没有个准确的规定吧,两个线号随便选一个!我画电路图时,如有修改,我是会优先用小的那个线号,但是我有强迫症,如果图纸没下发,我会备份一份原图,再把此号码之后的号码全改了!

网友M:
这样的话……
隔行如隔山

网友N:
42.44你任意选一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