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CP1H通讯

楼主(2017-06-03):
两台CP1H通过CP1W-CIF以太网网卡通讯,没有任何反应。
两台通过交换机可以同时和电脑通讯,而且很好。
卡槽选用2号卡槽。
在此请教各位,能给出一些建议。
PLC与PLC之间要通讯,PLC还要和工控机通讯。
通讯方法,1号PLC通过以太网连接交换机在连接到2号PLC。
工控机通过以太网连接交换机,在连接2台PLC。
现在就是两台PLC之间通讯不了,数据无法传送。

QQ980347789

网友A:
CP1W-CIF41只能做从站,不可以做主站

网友B:
請問您用甚麼指令寫呢? 我記得可以用send/recv 指令來互丟傳送 ,這樣是可以達到的

网友C:
只能接收不能发送且不可用send/recv ,两台CP1H通讯可以用CIF01或CIF11PLC-LINK进行通讯很方便的

网友D:
OMRON 通讯只支持一个主站,上位计算机做了主站,其它PLC都只能做从站,所以PLC之间不能通过这条链路通讯了。CP1H支持两个接口扩展,可以在每个PLC上都再加一个RS485接口模块,专门做PLC之间的通讯。

楼主:
485通讯已经成功,现在是要在以太网上通讯。
有10个PLC,同时通过以太网,把信号传输到终端工控机上。
工控机就一台。10个PLC还要相互通讯。
PLC型号是一样的。

QQ980347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