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V13 WINCC升级SP1的问题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楼主(2017-06-04):
安装软件后,一直卡在最后两分钟!
请教是什么回事!

网友A:
引用楼主100759于2017-06-04 08:51发表的 博图V13 WINCC升级SP1的问题 :
安装软件后,一直卡在最后两分钟!
请教是什么回事!
如果你的机器配置不太好的话,等待2小时左右可以安装完成。
在西门子推荐配置的情况下,大约要等待45分钟。
Good Luck~
博图V13 WINCC升级SP1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