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IO模块控制电机做机械原点问题

楼主(2017-06-04):
各位大神,小弟用FX5U控制7轴电机。其中4轴用CPU的轴控控制,另外3轴选用了FX5-16ET高速IO模块。
IO模块参数里有设置DOG信号之类的,那应该就是可以做原点了吧。
手册上没找到相关说明。我用DDSZR+DOG信号+DOG信号+脉冲输出+脉冲方向
但是会跳指令或软元件不存在
DDSZR只能用在CPU的4轴,高速IO模块的原点就不知怎么做了。
网上也没找到FX5-16ET的手册。
希望谁能指导一下。

楼主:
找到一些资料了,好像是CPU的轴控控制4轴,后面加的高速脉冲IO卡,按照顺序排下去,分别是轴5,轴6,轴7……
然后控制方式基本的CPU的轴控程序一样。连特殊继电器也是接着那4轴排下去。
程序写好,但还没机会试试,祝我成功吧

网友A(2017-07-14):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资料,我正需要,我邮箱
13914954732@139.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