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4):
求能下载FX3SA程序的GX-Developer 软件

网友A:
正规来说,FX3SA只能用GX WORKS2来下载程序

但如果实在没办法,应急的时候,用GX Developer选FX3G向里面下。  此法仅适用于应急,不适用于长期用。

楼主:
我看到人家用的GX-Developer里面有FX3SA的,就是不知道什么版本的

网友B:
1.555z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正规来说,FX3SA只能用GX WORKS2来下载程序

但如果实在没办法,应急的时候,用GX Developer选FX3G向里面下。  此法仅适用于应急,不适用于长期用。

最好还是按站长这样说来做。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