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4):
初学定位,请教下各位,三菱1s和欧姆龙编码器怎样计算长度呢,比如说转一圈编码器发3600个脉冲的话,怎样用高速计数器来计算脉冲值而求出长度?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编码器转一圈,产品移动多少距离。
假如编码器转一圈,设备上的产品移到1米
那 1米 =1000毫米
1000/3600个脉冲=0.2777
记住这个值,把收到的脉冲数放到D0,*2777到D2  DMUL  K2777  D0  D2
然后D2的值除以10000  (因为FX1S没有浮点数,只能用这笨办法)
DDIV D2 K10000 D10
D10就是长度了。
比如你收到的脉冲数是8万   8万*2777=222160000   (注意可以计算的上限是21.4亿,也就是脉冲数不要超过80W)
除出来的结果就是22216毫米,实际值应该是22222毫米。还算是比较准确的。如果用支持浮点数运算的PLC就更准确了
  • 下载积分:+1(fkw12345) 热心助人!
  • 特别提醒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编码器转一圈,产品移动多少距离。
    假如编码器转一圈,设备上的产品移到1米
    那 1米 =1000毫米
    1000/3600个脉冲=0.2777
    记住这个值,把收到的脉冲数放到D0,*2777到D2  DMUL  K2777  D0  D2

    谢谢这位师傅!我这就学习研究下,非常感谢!!

网友B:
    干嘛不用带浮点运算的PLC啊?FX3G的也很便宜啊
    QQ:61136953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不用带浮点运算的PLC啊?FX3G的也很便宜啊

    那请问用浮点运算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C:
    我发现有些设备上只有一个光电开关,当物体经过时,开关有信号,物体过去后,开关没信号,请指教这种方式得出物体长度的原理,梯形图怎么做,谢谢!

网友D:
    利用开关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之间的时间差乘以速度就是物体的长度了。

楼主(2017-08-21):
引用 网友E:

    什么是浮点?

    小数点

网友F(2017-09-26):
    学习学习,感谢各位大仙

网友G(2017-12-15):
根据编码器的分辨率计算脉冲当量。

网友H:
如果编码器只往一个方向转这个方法可以,但是如果电机来回走呢?

那就必须要用绝对值编码器了。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编码器转一圈,产品移动多少距离。
假如编码器转一圈,设备上的产品移到1米
那 1米 =1000毫米
1000/3600个脉冲=0.2777
记住这个值,把收到的脉冲数放到D0,*2777到D2  DMUL  K2777  D0  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