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控制伺服,中断定位有点问题,请帮忙

楼主(2017-06-05):
这是程序,问题是开始相对定位启动后,伺服运行中,接通中断信号,中断不运行,伺服停止后,接通中断,伺服一直按中断频率运行
下载积分:+1(刘特斌) 真诚感谢!

网友A:
SM5500中断时还是ON的吗?

网友B:
在指令驱动前将中断输入信号1置为ON时,即使驱动DVIT/DDVIT指令也无法检测出中断输入信号1。但是,在使用外部开始信号时将外部开始信号和中断输入信号1置为ON时,驱动DVIT/DDVIT指令的同时可检测出中断输入信号1
用其它点触发DVIT指令,当检测到中断时自动会停止

楼主:
谢谢高人指点

网友C(2017-07-11):
X1已经被指定为中断信号-即中断源,那就不能再用作其它用,这个程序可以很早就接通运行而等待中断,不必把程序启动和中断挤在同一时刻。唉又犯了啰嗦的毛病。

网友D:
当检测到中断时自动会停止

网友E(2017-09-07):
FX5U的中断定位是可以在高速I/O中配置的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网友F(2017-11-16):
X1已经被指定为中断信号-即中断源,那就不能再用作其它用,

网友G(2018-03-14):
现在正在做一项目用5UPLC哈哈多谢谢分享!已有一模板了

网友H:
都是大神学习了,还没用过中断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