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SV同一个顺控程序中能用几次?

楼主(2017-06-05):
PLSV同一个顺控程序中能用几次?
LD M0
DPLSV K90000 Y0 Y4
LD M1
DPLSV K50000 Y0 Y4
这样子两次用到PLSV有没有问题?
我是菜鸟。

网友A:
每一个周期只导通一条PLSV,没完成一直导通。
再导通另一条,要间隔一周期

网友B:
一个扫描周期只能动作一次,你这样编程也是可以,但是m0,m1不能在同一个周期内同时导通
QQ:611369538

huiyang

网友C:
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

网友D:
可以,但是M0 M1不能同时导通

网友E:
只要不同时调用

网友F:
一个输出口只能同时接受一个指令 就好比你大脑给收信号一样 同时给2个信号 还不得打架

网友G(2017-07-09):
但是M0 M1不能同时导通。
探索追求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一个扫描周期只能动作一次,你这样编程也是可以,但是m0,m1不能在同一个周期内同时导通
没试过,同一扫描周期。M0 M1同时导通的话是执行那一条啊,执行M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