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os通通信但是不能改程序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17-06-05):
今天用works2改fxos的程序,能通信就是不能更改,线是刚改过一台fx3g的没问题,怎么回事呢?
自学

网友A:
通讯线或者端口程序的问题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线刚在另一台fx3g上能用啊
自学

网友B:
山寨的PLC,
编程软件换低版本软件就行了。

网友C:
不能用WORKS2,要用DEVELOPER,不支持高版本的
fxos通通信但是不能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