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与文本显示器怎么样能通讯?

楼主(2017-06-05):
初学者不懂,请指点迷津。
协议是什么?又怎样弄协议
火蓝刀锋

网友A:
没想的那么复杂,在建立文本显示器应用程序时,可以选择PLC类型,只要支持FX系列PLC即可。

楼主:
明白,谢谢。
火蓝刀锋

网友B:
厂家都已经写好了的,你只要选择正确就可以了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