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5):
如题:PLC成功读取条码后,如何实现语音播报?

网友A:
触摸屏或电脑连接PLC,通过两种方式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或电脑连接PLC,通过两种方式可以实现。

能否具体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B:
弄个特定频率的蜂鸣器,发摩斯密码

网友C:
条形码编码数多吗?太多就比较难实现

QQ:346994482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具体说明一下?谢谢!!!

不知道你的要求的,是读取条码成功后,播放如滴的一声,还是像老人手机拨号一样读出每个数字。
如滴的一声,直接输出口接个有有源的蜂鸣器即可,
读出每个数字比较麻烦,电脑和触摸屏可以播放音频,网上可以找到音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要求的,是读取条码成功后,播放如滴的一声,还是像老人手机拨号一样读出每个数字。
如滴的一声,直接输出口接个有有源的蜂鸣器即可,
读出每个数字比较麻烦,电脑和触摸屏可以播放音频,网上可以找到音频。

条码读取成功后,要可以语音播报出来,这个没有做过!请教各位大神!!抱拳!!

网友D:
光数字还是数字,字母,

网友E(2017-07-28):
将plc和单片机通讯   当plc接收到数据以后发送给单片机  单片机分析数据然后就可以实时播报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