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5):
三菱PLC中有很多指令可以达到控制行程距离的方法,比如用PLSY、PLSR、DRVI、DRVA等指令都可以达到控制行程距离目的,因为最近在防别人的设备做了一台机器,(除了程序不一样外)机器结构做的是一模一样的,配件都是一模一样的,三菱的FX1S的PLC,基恩士的感应器、松下的伺服控制电机,可是来来去去改了好多程序,指令也来回的试换过写,可是行程的精度就是达不到要求,别人的设备精度都能控制在0.5mm以内,而我自己的却只能达到1.5mm以内,差异还是蛮大的。各位大神们平时在写类似的程序时,都是用什么方法编写的,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案例分享一下,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A:
你确定一定是电气部分的原因吗?机械部分的精度有保证吗?

网友B:
个人感觉还是在机械硬件配置上找找原因
QQ:611369538

网友C:
伺服的精度有这么差?之前做过一伺服切割机精度也能达到0.06mm,不说你1.5mm的精度,0.5mm的精度都很夸张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可能忽略了一些细节
huiyang

网友E:
正常10000个脉冲一圈,一圈5CM  一个脉冲5/10000 CM=0.05MM,你的1.5CM是如何出来的?

网友F:
楼主是用来学习的吧,

网友G:
D8148设置过没有,最高速设置过没有

网友H:
如果你真要是肯定你程序没有问题(最高速度,没有超限的话),那一定是机械的机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的精度有这么差?之前做过一伺服切割机精度也能达到0.06mm,不说你1.5mm的精度,0.5mm的精度都很夸张了。

其实我现在就是找不到原因,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写类似控制行程的程序时,都是怎么写的会好些,是像我这样写,还是通过什么数据比较来控制还是别的方式?

网友I:
算一下执行的步数然后根据接受及发出指令后到动作执行的时间看一下是否是因为信号接受或动作滞后造成的误差。当设备需反映速度够快时,这些不能忽视。

网友J:
机械部分的精度有保证吗?
探索追求

网友K:
把原机的PLC拆过来一试便知

网友L:
程序问题,三菱手册有现成的例子为什么都不去看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M:
超过0.01mm就不要提精度了。粗度。